分享自制电路板过程

楼主(2015-02-20):
刷锡膏
贴元件
准备焊接
焊接

网友A:
这不是纯手工打造的吧,是纯机器打造的了。
用什么上锡膏?用什么贴元件?用什么焊接?
丝网上锡膏?贴片机机贴元件?波峰焊焊接?是电子厂设备吗?真好。

网友B:
这个只是完成贴片过程,没有PCB制作过程。

网友C:
还以为是制作PCB板呢。

网友D:
我以为真的是自制电路板呢。

网友E:
三十多年前曾经做过,那时要到本地的无线电厂买敷铜板的边角料,然后将线路板图用复印纸复印到上面,再用刻刀将多余的去处,最后打孔和刷上酒精松香水,一块线路板就做成了。

网友F:
有点偏题哦!
这是走回焊炉还是什么?

网友G:
贴片是用回流焊的,刚刚看了电子装联工艺。

网友G:
现在自己做板子的好像用雕刻机的

网友H:
PCB板没有制作过程。

网友I:
这是波峰焊对吧?

网友J:
波峰焊是用于双列直插的焊盘,回流焊用于表贴器件。我们单位以前都有。

网友K:
刷锡膏?是焊药吗?那不是会腐蚀线路板吗?日后如果环境潮湿或粉尘,会造成线路板爬电问题吗?

网友L:
动手能力很强啊

网友M:
过去制作一个手工电路板先刷漆然后画图,清除不用铜箔地方的漆,在用化学药水腐蚀铜箔后在清除剩下的油漆,打孔。

网友N:
这就是一个,加工过程二切还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

网友O(2015-04-09):
回复 网友K:
刷的是液态锡,加热密集小元件容易粘连!

网友K:
回复 网友O:
哦,就是波峰焊吧?回流焊是咋回事?没见过,波峰焊见过。表面贴片的电路板,我见过用电烙铁焊的。费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