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0):
功率:功率是指物体在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功。功率越大转速越高,汽车的最高速度也越高,常用最大功率来描述汽车的动力性能。最大功率一般用马力 (PS)或千瓦(kw)来表示,1马力等于0.735千瓦。
  扭矩:扭矩是使物体发生转动的力。发动机的扭矩就是指发动机从曲轴端输出的力矩。在功率固定的条件下它与发动机转速成反比关系,转速越快扭矩越小,反之越大,它反映了汽车在一定范围内的负载能力
  排量:活塞从上止点移动到下止点所通过的空间容积称为气缸排量,如果发动机有若干个气缸,所有气缸工作容积之和称为发动机排量。
  平均燃料消耗量(L/100km):汽车在道路上行驶时每百公里平均燃料消耗量。
  整车装备质量(kg):汽车完全装备好的质量,包括润滑油、燃料、随车工具、备胎等所有装置的质量。
  最大总质量(kg):汽车满载时的总质量。
  最大装载质量(kg):汽车在道路上行驶时的最大装载质量。
  最大轴载质量(kg):汽车单轴所承载的最大总质量。与道路通过性有关。
  车长(mm):是垂直于车辆纵向对称平面并分别抵靠在汽车前,后最外端突出部位的两垂面之间的距离,简单的说是汽车长度方向两极端点间的距离。
  车宽(mm):汽车宽,是平行于车辆纵向对称平面并分别抵靠车辆两侧固定突出部位的两平面之间的距离,简单的说是汽车宽度方向两极端点间的距离。
  车高(mm):汽车高,是车辆支承平面与车辆最高突出部位相抵靠的水平面之间的距离,简单的说就是从地面到汽车最高点的距离。
  轴距(mm):轴矩,是通过车辆同一侧相邻两车轮的中点,并垂直于车辆纵向对称平面的二垂线之间的距离.简单的说,就是汽车前轴中心到后轴中心的距离。
  轮距(mm):同一车轿左右轮胎胎面中心线间的距离。
  前悬(mm):汽车最前端至前轴中心的距离。
   后悬(mm):汽车最后端至后轴中心的距离。
  最小离地间隙(mm):汽车满载静止时,支承平面(地面)与汽车上的中间区域最低点的距离。最小离地间隙反映的是汽车无碰撞通过有障碍物或凹凸不平的地面的能力。
  接近角(°):汽车满载静止时,汽车前端突出点向前轮所引切线与地面的夹角。
  离去角(°):汽车满载静止时,汽车后端突出点向后轮引的切线与地面的夹角。
  最小转弯直径:当转向盘转到极限位置,汽车以最低稳定车速转向行驶时,外侧转向轮的中心平面在支承平面上滚过的轨迹园直径。它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汽车能够通过狭窄弯曲地带或绕过不可越过的障碍物的能力。转弯直径越小,汽车的机动性能越好。
  最高车速(km/h):汽车在水平良好路面上汽车能达到的最好行驶车速。
  加速时间:汽车的加速性能,包括汽车的原地起步加速时间和超车加速时间。原地起步加速时间,指汽车从静止状态下,由第一挡起步,并以最大的加速强度(包括选择最恰当的换挡时机)逐步换至高挡后,到某一预定的距离车速或车速所需的时间。目前,常用0--96KM所需的时间(秒数)来评价。超车加速时间,用最高挡或次高挡全力加速至某一高速所需要的时间。加速时间越短,汽车的加速性就越好,整车的动力性随即提高
  最大爬坡度(%):汽车满载时的最大爬坡能力。
  平均燃料消耗量(L/100km):汽车在道路上行驶时每百公里平均燃料消耗量。
  风阻系数:空气阻力是汽车行驶时所遇到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外力。空气阻力系数,又称风阻系数,是计算汽车空气阻力的一个重要系数。它是通过风洞实验和下滑实验所确定的一个数学参数, 用它可以计算出汽车在行驶时的空气阻力。
  制动距离(mm):制动距离是衡量一款车的制动性能的关键性参数之一,它的意思就人们在车辆处于某一时速的情况下,从开始制动到汽车完全静止时,车辆所开过的路程。
  驱动方式:前置前驱(FF):所谓前置前驱,是指发动机前置,前轮驱动的驱动形式。这是1970年代后才真正兴起和在技术上得以完善的驱动形式,目前大多数中、小型轿车都采用了这种驱动形式。其将变速器和驱动桥做成了一体,固定在发动机旁将动力直接输送到前轮驱动车辆前进,用形象的话来说,是 “拉”着车辆前进。前置后驱(FR):所谓前置后驱,是指发动机前置,后轮驱动的驱动形式。这是一种传统的驱动形式,广州人所熟悉的广州标致轿车,就是一种典型的前置后驱轿车。采用这种驱动形式的轿车,其前车轮负责转向任务,后轮承担驱动工作。发动机输出的动力通过离合器、变速器、传动轴输送到后驱动桥上,驱动后轮使汽车前进,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推”着车辆前进。前置后驱的车辆转弯时易出现转向过度的情况。
  后备箱体积:也叫行李箱,其容积的大小衡量一款车携带行李或其他备用物品的能力。
  油箱容积(L):其容积的大小衡量一款车所能承装油量的能力。
  发动机型式:指动力装置的特征,如燃料类型、气缸数量、排量和静制动功率等。装在轿车或多用途载客车上的发动机,都按规定标明了发动机专业制造厂、型号及生产编号。最常见的是按照发动机的排列及缸数进行分类,有W型12缸发动机、V型12缸发动机、W型8缸发动机、V型8缸发动机、对置6缸发动机、V型6缸发动机、直列5缸发动机和直列4缸发动机。
  汽缸数:汽车发动机常用缸数有3、4、5、6、8、10、12缸。排量1升以下的发动机常用三缸,1~2.5升一般为四缸发动机,3升左右的发动机一般为6缸,4升左右为8缸,5.5升以上用12缸发动机。一般来说,在同等缸径下,缸数越多,排量越大,功率越高;在同等排量下,缸数越多,缸径越小,转速可以提高,从而获得较大的提升功率。
  缸径×冲程:就是单缸的排气量,再乘以汽缸数目,所得到的乘积,就是发动机的排气量。
  压缩比:就是发动机混合气体被压缩的程度,用压缩前的气缸总容积与压缩后的气缸容积(即燃烧室容积)之比来表示。压缩比与发动机性能有很大关系,通常的低压压缩比指的是压缩比在10以下,高压缩比在10以上,相对来说压缩比越高,发动机的动力就越大。
  汽车变速器:通过改变传动比,改变发动机曲轴的转拒,适应在起步、加速、行驶以及克服各种道路阻碍等不同行驶条件下对驱动车轮牵引力及车速不同要求的需要。通俗上分为手动变速器(MT),自动变速器(AT),手动/自动变速器,无级式变速器。
  主减速比:对汽车的动力性能和燃料经济性有较大的影响。一般来说,主减速比越大,加速性能和爬坡能力较强,而燃料经济性比较差。但如果过大,则不能发挥发动机的全部功率而达到应有的车速。主减速比越小,最高车速较高,燃料经济性较好,但加速性和爬坡能力较差。
  悬架:悬架是车架与车桥之间的一切传力连接装置的总称。汽车悬架包括弹性元件,减振器和传力装置等三部分。这三部分分别起缓冲,减振和力的传递作用。我们常见轿车的前悬挂一般为麦弗逊式悬挂麦弗(Macphersan)式悬挂。麦弗逊式是当今最为流行的独立悬挂之一,一般用于轿车的前轮。其次是四连杆前悬挂系统多用于豪华轿车,它通过运动学原理巧妙地将牵引力、制动力和转向力分离,同时赋予车辆精确的转向控制。四连杆式悬挂系统在奥迪A4、A6 以及中华轿车上都可以看到。后悬架系统的种类要比前悬架要多,原因是驱动方式的不同决定着后车轴的有无,并与车身重量有关。主要有连杆式和摆臂式两种。
  制动装置:是按照需要使汽车减速或在最短的距离内停车,(使汽车)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发挥出高速行驶的性能的装置。一般分为鼓式和盘式两种。鼓式制动器的优点是,成本低,防尘,便于同时作为驻车制动器。缺点是尺寸大,质量重,制动热量不易散发出去,制动稳定性不好。盘式制动器:是目前轿车前轮常用的制动器。一般都是钳盘式制动器。盘式制动器与传统的鼓式制动器比较,有以下有点:散热条件好,因此制动稳定性好,抗热衰退性强;尺寸和质量小。
  转向器型式:目前常用的有齿轮齿条式、蜗杆曲柄销式和循环球式。它的作用是增大转向盘传到转向传动机构的力和改变力的传递方向。
  轮胎的类型与规格:国际标准的轮胎代号,以毫米为单位表示断面高度和扁平比的百分数,后面加上:轮胎类型代号,轮辋直径(英寸),负荷指数(许用承载质量代号),许用车速代号。例如:175/70R 14 77H中175代表轮胎宽度是175MM,70表示轮胎断面的扁平比是70%,即断面高度是宽度的70%,轮辋直径是14英寸,负荷指数77,许用车速是 H级。
  车门数:指汽车车身上含后备箱门在内的总门数。可作为汽车用途的标志,公务用途的轿车都是四门,家用轿车既有四门也有三门和五门(后门为掀起式),而用于运动用途的跑车则都是两门。这里计算的车门数包括了后备箱门。
  座位数:指汽车内含司机在内的座位,一般轿车为五座:前排坐椅是两个独立的坐椅,后排坐椅一般是长条坐椅,也有一些豪华轿车后排是两个独立的坐椅。双门跑车若有后排后排一般只能坐两人或儿童。商务车和部分越野车则配有五个或五个以上的坐椅。
  通过角:汽车的通过性是描述汽车通过能力的性能指标,亦称越野性能。通过性的主要的几个参数:最小离地间隙、接近角、离去角、纵向通过角和横向通过半径等。通过角是汽车满载静止时,通过障碍物的能力。
  排放标准:汽车排放是指从废气中排出的CO(一氧化碳)、HC+NOx(碳氢化合物和氮氧化物)、PM(微粒,碳烟)等有害气体。

网友A:
有些真不知道

网友B:
对车一点兴趣都没有

网友C:
对咱这样离家说远不远说进不进的来说,有车还是方便,可惜缺钱。

网友D:
有车还是方便

网友E:
知识普及啊。不错的。学习了。

网友F:
这些曾经模糊的概念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G:
挺全的知识普及

网友H:
车是便宜的贵的都有。80%的家庭估计都有了

网友I:
终于知道一马力是多少了啊

网友J:
都不太懂啊

网友K:
主要不是修车的,略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