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0):
祝大家新年愉快
信捷PLC    编号的程序下载到PLC中(带节点注释),从PLC再上传到电脑,为什么节点注释没有了,

网友A:
要是带注释的那程序的用多大的内存啊?注释都是自己写上的,不往程序里下载。

网友B:
注释是保存在电脑中的,不下载到PLC中,也就无法上传注释

网友C:
信捷PLC注释无法下载也无法上传
除非是欧姆龙、台达。。。

网友D:
信捷PLC注释要自己往电脑上写的,不支持下载上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奥,原来如此,谢谢各位

网友E:
原来信捷不支持啊,我也是觉得怪怪的,不过用信捷也是用些简单点的不要注释也行,复杂点还是用大品牌的好

网友F:
程序段的注释,只保存在电脑上面,无法下载到PLC里面去。PLC接受编程的程序也不是电路图形式,他是一串逻辑数字,二进制,或者十进制,十六进制的逻辑数字。
漳州卓越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主营单片机电路板开发,低压成套柜,PLC自动化控制系统集
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