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0):
有没有wni7 三菱plc编辑软件

网友A:
GX Works2
就可以!

官网去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我去看一下

网友B:
现在工控软件大都支持WIN7 了

网友C:
GX Works2 的 1.521t版,支持Q系列、L系列、FX系列PLC。
适用系统:
Windows Xp 32bit
Windows Xp 64bit
Windows Vista 32bit
Windows Vista 64bit
Windows 7 32bit
Windows 7 64bit
Windows 8 32bit
Windows 8 64bit

地址:http://pan.baidu.com/s/1eQrKC0M

分享密碼:louh

网友D:
最新版本的不一定好找,用的1.513的,可以

网友E:
GX Works2  1.521t,目前三菱官网可以下载到此版本。

网友F:
有区别吗?和XP下的。

网友G:
看得到吗

网友H:
回复 网友E:
GX+Developer+8.86 是以前的版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