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0):
自己自控理论比较低 怎么学习伺服的通讯控制 都需要学习哪方面的知识 请各位师傅用简单易懂的方法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A:
工控设备编程,实际上就是硬件应用。
有硬件实践,有工程练习才是王道,我感觉书本是遇到难题之后才去翻看的。

网友B:
CANOPEN
CANBUS
光纤通信
找点资料了解一下

楼主:
哪位师傅用简单易懂的话介绍一下怎么学习通讯知识  最好是举例说明 我手上有一台欧姆龙CP1L和一台步科CD422伺服 请问这台PLC怎么和CD422通讯呢

网友C:
你看下你的伺服支持什么通讯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下你的伺服支持什么通讯协议。
步科DC422伺服支持RS232通讯协议

网友A:
其实,去官网下载一份说明书,然后自己拿实物来进行刻苦的钻研,是会有成果出来的,不是吗?

网友D:
嗯,想学通讯,还是以一个具体的装置来入手,就像楼上所介绍的。

不过,对于同一家的通讯硬件接口,居然不同的型号的装置,接口定义不同?这个有点太随意了。自家的东西,接口为什么不能统一呢?

另外,楼主想用通讯,最好是用485的形式,232的形式,对长距离的通讯不太合适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下你的伺服支持什么通讯协议。
步科DC422伺服支持RS232通讯协议
楼主RS232不是通讯协议,他是规定通讯物理层面的电气规范,这个你连RS232和通讯协议区别都没弄清楚,要搞伺服通讯的话需要学的东西就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