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0):
西门子MPI电缆9针口的3接Twido圆头8针的1,8接2,1接7  这样电脑USB口与施耐德Twido PLC 能通讯吗?如果不能怎样用MPI与施耐德Twido PLC 通讯?  谢谢!

网友A:
品牌不一样或者生产厂家不一样的PLC与电脑连接,最好是使用各自PLC厂家指定或者推荐的通讯数据线。
如果楼主是想将品牌不一样的两台PLC直接连接通讯,应该是无法实现的。

网友B:
是呀,硬件接口还是要各家自己来定义和对应,不能互换。除非是公共以太网口。如果是自家定义的以太网,也不能互换接口电缆。

网友C:
想法比较好,但是实现不了

网友D:
不能用的;

网友E:
施耐德Twido PLC, 1和2就是485通信口,西门子MPI电缆9针口也是485,应该可以,USB的驱动装好,设置好。

网友F:
看来大家的 看法都是一致的啦

网友G:
不同品牌的不行

网友H:
看来还是软硬分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