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1):
伺服控制器反馈脉冲是什么信号  是脉冲数还是脉冲频率

网友A:
信号就是脉冲,你可以自已处理成频率,也可以按脉冲数来读。关键看自己的需求,是需要定位?还是需要读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就是脉冲,你可以自已处理成频率,也可以按脉冲数来读。关键看自己的需求,是需要定位?还是需要读转速。
我要做两台伺服的随动控制 第二台伺服的输入脉冲信号取自第一台伺服输出的脉冲信号 来达到两台伺服的同步运行。第一台的伺服输出脉冲信号应该是位置的脉冲数吧 应该怎么转换成脉冲频率来控制第二台伺服呢  另外伺服输出的脉冲信号是差动信号是不是需要转换成集电极开路信号

网友B:
伺服驱动器所输出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信号呢?这个只有它的生产厂家最了解了吧。
楼主不去翻阅驱动器随机说明书,不去官网按型号查阅资料,不去联系厂家的售后技术支持获得服务?
其实我们网友也不懂你的伺服系统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呀。

网友A:
是呀,你的控制需求是角同步?还是速度同步呢?即便是角同步,也要有一个换算,给定的脉冲数与实际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数要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在给到第二台电机的给定通道上去。这个确实有点说不清楚,需要有具体的实例来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呀,你的控制需求是角同步?还是速度同步呢?即便是角同步,也要有一个换算,给定的脉冲数与实际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数要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在给到第二台电机的给定通道上去。这个确实有点说不清楚,需要有具体的实例来说明的。
伺服是步科CD422 两台伺服需要速度同步 第一台伺服用速度模式(模拟量0-10V输入) 第二台伺服我想用脉冲频率信号控制速度 我看了手册 手册上说的是输出A/B相脉冲 那么这个A/B相脉冲怎么转换成第二台伺服需要的脉冲频率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呀,你的控制需求是角同步?还是速度同步呢?即便是角同步,也要有一个换算,给定的脉冲数与实际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数要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在给到第二台电机的给定通道上去。这个确实有点说不清楚,需要有具体的实例来说明的。
伺服是步科CD422 两台伺服需要速度同步 第一台伺服用速度模式(模拟量0-10V输入) 第二台伺服我想用脉冲频率信号控制速度 我看了手册 手册上说的是输出A/B相脉冲 那么这个A/B相脉冲怎么转换成第二台伺服需要的脉冲频率呢
A> 你的問題還是出現在控制噐的選用
B> 你對自己設備性能要求不清楚 所謂的速度同步有兩種 角速度同步 及線速度同步 這是兩個不同的檔次 做法也不同
搞清楚了AB 你的問題也就清楚

网友D:
也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控制器来控制伺服的,如果你的控制器有同步控制功能,那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