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2):
gx works2如何打开这个gppw.gps程序,我打了很久也没打开。请帮忙

楼主:
程序如何上传

网友A:
选择打开 其他工程

网友B:
gx works2打开是Gppw.gpj看看下图吧。

楼主:
谢谢大家,我对软件不熟悉,已经打开啦。程序显示只读,能下载到新的fx系列plc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选择更换plc型号,然后再传送到新型号的plc中就可以了!!

网友D:
fsjnzhouyan兄的方法是正解!

网友E:
能下载也能上传。。。。。。只需要点击:PLC类型更改

网友F:
这个版本的软件还没用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