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挂式 和 普通圆筒式 燃气锅炉的区别?

楼主(2015-02-22):
单位想装一台燃气锅炉,冬季供暖。
河北省,二层,300平米,天燃气
查到有“壁挂式”和“普通圆筒式”两种燃气锅炉。
试从热效果、节气性、安全性、耐久性、维护简易性、故障率,等多方面比较两者的区别。选用哪种方案较好?

网友A:
圆筒的耐用

网友B:
感觉就是和电热水器的形式是一样的,有圆筒,有壁挂。
自己怎么方便安装就选购哪一种。

网友C:
好像和热水器的原理差不多吧。

网友D:
个人感觉壁挂的空间布局要好一点,圆筒的要耐用一点。

网友E:
虽然没有用过,但是区别应当是:圆筒似的不需要另购集水器了,壁挂的需要。从热效率来说,同档次的产品估计没有差别,圆筒式的可能一般比壁挂的功率大。严格的说,壁挂的只能算热水器,圆筒的才能叫热水锅炉。
300平的房子,如果要做分区供暖独立控制,可能需要集水器。
直接咨询做地暖的公司,会得到满意的解答。

网友F:
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A:
圆筒的要耐用一点

网友G:
同意6楼的观点

网友H:
差不多的!
不过要计算好
选型不要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