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2):
 说个生产过程中的现象:我们用的是诺克NKR2--3O的软启动器,最近老是运行中突然停止,故障代码为6,三相电压不平衡。请问下经验丰富的师傅们,这个问题该如何查起?我们的负载对象为:30KW的空气风机。

先谢谢了!
另外还有个现象,就是伴随有联动跳闸。
其中一台突然停止后,紧跟着其他同样的电动机。也突然间停止。故障代码是一样的。

网友A:
电压是不是相差很大?

网友B:
使用万用表测量三相电源电压,不能有任何差异。使用万用表以及兆欧表测量马达绕组线圈是否异常。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C6tQmjcQLgtEy6OUu_J9UikTNEy2UdOoQ1YQf_DCkgI_I5KReb1iFYjB9JUXVnaK-ufSPkccaorjO0rU0c9sW0R_ENYvSJIhG9wzhuxtyTq

网友C:
其他几台也停止,说明进线电压异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