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INTERFACE通讯

楼主(2015-02-24):
求解as-interface通讯是什么意思,以前没接触过也没有它的通讯说明,求高手指导。

网友A:
万能的度娘可以帮到你,其实就是一种总线式的通讯协议,楼主有实物去使用并了解吗?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KyaoNV9cS9SzzugsjqnIccSr7J01bdxkQOglWdbr2uo1_vmoyw5NidHQ5eegl0PVHemJ8wcfJ6_6TkOpUalG1a

网友B:
2根线可以控制多个 输入,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4根线,是俩电源 俩信号线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4根线,是俩电源 俩信号线吗
只要2根线,4根线是不是2组。

网友C:
ifm和festo等都有自己的asi通讯模块,类似于分布式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