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4):
通力变频器 驱动电路有一个稳压管标 E BUH  C541  的稳定电压是多少?上网查不到资料,,板上烧坏了这个管。。

网友A:
稳压二极管前端一定有一个限流电阻,有限流电阻的阻值和功率,来估算它的工作电流,即可粗略的知道了稳压二极管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