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5):
我写了一个梯形图用了多个计数器;为什么调试的时候一上电所有计数器都为ON

网友A:
程序设计有问题,而不是PLC本身有问题。
请楼主上传或者截图你的程序出来,供大伙挑错。

网友B:
512个以上

网友B:
计数器计数条件不对吧?

网友C:
楼主最好把程序贴上,这样大伙可以帮你分析下。

网友D:
估计你把计数器参数设置为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