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GX WORKS2 软件的 基本指令 PWM 脉冲调制指令 无法编译

楼主(2015-02-25):
本人想用 基本指令 PWM 脉冲调制指令 模拟使用 但是编译的时候 老是跳出 ERROR 出错 说使用了 不不正确的软元件或无效的常数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那指令后面的输出对应的是什么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给它附地址啊 就是一个位变量啊 让系统自动分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给它附地址啊 就是一个位变量啊 让系统自动分配的
输出端d只能是脉冲输出端,例如FX3U的Y0,所以需要你选择的PLC支持脉冲输出。
另外,这位老兄,PWM指令不支持模拟,所以你需要花钱买个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