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5):
开关电源坏,开关管BU508穿,与之相连的13N06也击穿,IC是2844,此电源驱动板最少是三层的,里面的走线看不清楚 ,故不清楚线路走向,母线过来的直流经一二极后目前查到有三路去向:一路是经一5W22欧电阻去高压滤波电容,一路去一继电器然后去向不明,一路去另一个5W22欧电阻依旧去向不明,第一路22A欧电阻烧断,此电路与咸工书上的电路都不太一样,有清楚电路的请多多指教

楼主:
测量了半天,508的基极通过3个220贴片去了2844的7脚,508的C极连变压器,E极连13N06的D极,S极与贴片电阻R500相连去地,R500上端与2844的3脚相连,2844肯定是挂了,电流采样和13N06与2844相接的电阻全断了,有熟悉这个电路的高人请指导下,施耐德为什么不直接用个高压的场效应管,非要用个508的三极管呢,这个508是怎么驱动的现在还没弄清楚

网友A:
这个三极管直接加高压,只有下面的场管导通,三极管才会导通。

楼主:
你好,13N06耐压才60V没事吧?再说这个场管才是受2844控制的,请问508是怎么受控的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只有场管通了,三极管才会导通,因为是两个串联的,三极管基极电压加着也没有事。

网友A:
网上有《使用ESBT设计逆变电焊机的辅助电源》这篇文章,楼主可以看看这个便是高压三极管+低压mosfet组合的基本原理

楼主:
真心谢谢楼上的,看样子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平时的理论知识储备不够,遇到没见过的电路,真是无从下手,实在是太感谢了

楼主:
真没想到,施耐德这种高端机也用这种廉价方案

网友A:
变频器的电源功率小没有什么太多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