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线接地

楼主(2015-02-26):
昨天烧断一根相线,为了保守起见,用摇表摇了一下,结果相线对地都趋于0。请问相线是如何断的,为什么阻值这么低

网友A:
接触不良烧断的?

网友B:
相线不能接地。当然如果连着负载,就不好说了。特别是感性负载。应该把负载断开然后再测相线的对地电阻。是这样吗?

网友C:
楼主摇表接的哪里开始摇?目测空开烧毁的那一相已经碳化接地了吧,故障都不去排除,直接测量不是故障依旧吗?
检查从电源变压器的进线开始,地毯式的检查,不能偷懒的,该换就得换,电气线路维护就是那么讲究。
否则后果,你懂的。

网友D:
拆下来再量一下看看。

网友E:
看图片上的铜排有一相都变色了,可能是接触不良发热引起。相线接地,要看清这一段铜排相连的上面有没有其它负载和有二次表计接在上面。

网友F:
看着是铜排上端压线那个螺栓紧固不彻底发热烧坏了,你得把灰尘清理干净了再摇。估计开关里边也老化了

网友G:
这是空开上口呀

网友H:
接触不良引起的吧。

网友I:
接触不良,发热引起的。必须更换空气开关,铜排、线头处理后再用兆欧表摇。

网友J:
都烧成那样子了啊。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楼主摇表接的哪里开始摇?目测空开烧毁的那一相已经碳化接地了吧,故障都不去排除,直接测量不是故障依旧吗?
检查从电源变压器的进线开始,地毯式的检查,不能偷懒的,该换就得换,电气线路维护就是那么讲究。
否则后果,你懂的。

网友L:
如果在现有的情况下无法判断,那就把各部分全分开,再分别测量。

网友M:
这要看你测量的是哪2点了,如图:变压器的三相绕组星接后在变压器室就地接地,同时将封星点引出即是零线,如果不带任何负载,你用摇表测量对地电阻,相当于在测变压器线圈的阻值,阻值当然很低。顺便说一句,不懂电路原理玩电气,害死人啊!

网友N:
原因有几种
接触不好
三相不平衡
相间绝缘击穿

网友O:
还真没安装过呢,收藏了,以后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C:
铜排和铜鼻子都已经换了,一切正常

网友P:
接触不良造成发热,然后烧断。你那里也该吹尘了。真脏了

网友Q:
把空开断开单独量

网友R:
估计是黄色线与铜母线连接处松动打火了

网友S:
看图片,很可能是接触不良引起;测量时须注意前面几位提到的,需断开负载。平时可注意检查维护。
故障排除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R:
估计是黄色线与铜母线连接处松动打火了
我也这么认为的

网友T:
看样子是接触不良

网友U:
故障不轻啊!这一路要更换了。

网友V:
有发热的情况啊

网友W:
图片上看应该是接触电阻大发热烧的,电阻为零估计是相线有负载。

网友X:
一看就是你的空开上端接触不良造成发热,导致相线破皮接地,把线更换了在测量。

网友Y:
进线和空开上面的固定螺丝没打紧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