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6):
以前我们有配电抗器的,保护为过流,没配电抗器的,保护为速断,请问这方面有什么规定吗?

网友A:
关键看你后面挂什么负载
是电机吗?
软启动还是什么?

楼主:
后面都是高压线路,然后是变压器,没有软起

网友B:
配电抗器是因为短路电流太大,限制短路电流的

网友C:
电抗器有几种。
1种是消谐用的,用来保护电容(电容是用来改善功率因数的。)不过你的是外出的线,是到工厂的,不需要考虑他们的问题。我倒是没看到,但一般来说,现在的变电站有很多用来改善功率因数的电容,这些需要加电抗器保护电容。

还有就是限制电流的,算下最大短路电流是多少,每个变电站都有阻抗标么值,能计算出来最大短路电流。然后看下开关参数,分断能力是多少,够的话不用,以前断路器分断能力不强的时候发电厂会用到,现在的开关比以前强多了,一般都不用了,分断能力不够的直接换好的开关,要真有那特殊情况不够了,那就得串联电抗了。

网友D:
过去电网中的发电厂和变电站都是通过载波专用电话通信的,线路就要配电抗器。

网友E:
变电站的建设,应当是有规定可以遵循的。
比如需要有资质的的施工单位施工,有执照的设计院设计图纸。
如果是企业内部的发电与变电机构,也要请设计院设计。感觉高压线路的保护措施要看线路重要性来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