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FPX-AD2模块综合精度的问题

楼主(2015-02-26):
上图是松下FPX-AD2模块的参数,其中有一项是综合精度±1%FS。请问是什么满量程的1%呢?
***************************背景*****************************
当位移为0~5mm时对应的模拟电压为0~5V。那么根据分辨率为4000,则1对应位移为1.25μm。
假设综合精度是满电压(10V)的1%,则误差为50μm。那么,此时分辨率还有什么用呢?无论分辨率是12位的还是16位的,都存在误差为50μm。

网友A:
分辩率与精度是二个概念;
分辩率就指数模或模数转换所能识别的最小单位,一般12位的是4000,但精度是绝对不可能达到1/4000的;
对于模拟量来说,+ - 1%的精度已经非常不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精度和分辨率的概念我明白。
我现在比较困惑的是:①松下FPX-AD2插卡(分辨率是12位,精度是±1%)和松下FP2-AD8VI(分辨率是32位,精度是±1%)他们的精度都是一样的,分辨率却是不一样。不知道FP2-AD8VI这么高的分辨率有什么用,就是拿来显示用用的?
②现在一个项目要求位移检测精度为10μm,按上述的计算,那松下的FPX-AD2模拟模块是不是无法满足精度要求?(为了验证这个我现场做过实验,发现实际误差并没有这么大)。

网友A:
呵呵;一个是FP-X系列单机上的扩展卡;
一个是FP2系列的一个模块,用的PLC系列都不一样;
厂家标出的精度,是指转换时最大的允许误差,并不是一定有这么大;超出这个范围的就属于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FPX-AD2和PF2-AD8VI我都使用过;
请问您在设计系统的时候,一般怎么选用AD模块的(仅考虑精度)?

网友A:
呵呵;主要是选主机;
主机定了,能用的A/D模块最多也就几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不需要考虑AD模块的精度嘛- -!
比如:位移传感器为0—5mm对应模拟电压0-5V,选用分辨率为12位,综合精度为±1%的AD模块(0-5V对应数字量为0-4000)。先工艺要求可以检测10μm的位移量(假设位移传感器精度满足要求),不需要计算AD模块是否满足精度要求嘛?

网友B:
我在做位移传感器的检测中,多用4~20mA,如果传感器带有显示的,就按显示的数值来调整对应的关系。但是我发现很多传感器并不是想象中的线性上升和下降,而是在一个范围内变化,这就造成无法取得一个标准的计算系数。所以说一定要控制在5um的范围内是有一定难度的。比如我在用IL-025激光位移传感的时候,通过检测发现,当检测距离是0~0.3的时候,系数值取4.95,在0.3~0.4的时候,系统就变化到了4.90。然后这个数据会随着距离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上面所说的问题,精度并不安全取决于AD模块,而与传感器有很大的关系。激光位移传感器与光的反射也很相关,同样的产品可能会因为反光度的问题而产生很大的误差,甚至完全失真。涡电流传感器与材质又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距离系数误差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A:
检测10μm的位移量能检测出,但精度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