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6):
一台UPS开关电源老是烧开关管,后面的LM317也损坏一个。。。
大师们是啥原因、、、、??

网友A:
什么牌子?

网友B:
楼主不说清啊,,,
一通电就烧开管激励信号不足,317重点查查

网友C:
UPS不间断后背电源的线路板比较复杂,并且需要整体来分析。
楼主最好上传照片让大伙帮忙分析,比如说开关变压器是否高温,是否短路烧毁。还有供电也要对电池组进行充电的,电池组线路是否完好。

网友D:
开关管限流保护,尖锋吸收,开关频率变低,都会导致烧开关管。

网友E:
应该一步步的查,首先排除负载,然后再查本身。

网友F:
重点检查开关变压器和输出是否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