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6):
请教扫码器通过串口将数据传给PLC,PLC怎样知道已经接受到了几个字节的数据(CPU226CN)

网友A:
中断、查询都可以,用自由口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接收缓冲为100字节同时开启中断的话,PLC在接收完100字节后,进入消息接收完毕中断服务程序吗(中断事件号23),是这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询的话是看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