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6):
各位大侠,
有个小问题请教,
PC/PG接口设置为网卡通讯时,无法连接PLC

PLC 侧IP 为192.168.0.9
PC  侧IP 为192.168.0.19

可以在PC侧ping通192.168.0.9
但用step7无法连接至PLC,

在PC/PG接口中设置为pc adapter后可以与PLC正常通讯,
设置为网卡后,用右侧的诊断,提示error(怎么论坛无法上传图片??)

我之前一直用网卡连PLC,这次反复试多次都无果,不知是何原因
我的问题是,
如果PC/PG有问题,有没有修复的可能?
或者某个插件程序可以重新安装?

谢谢各位!

楼主:
这是具体的报错信息

网友A:
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B:
设置问题吧!
能ping的话说明路是好的
看看软件设置!

楼主:
不是软件设置问题,

是软件与系统的问题
尝试修复step7 未解决
重装step7 未解决

重装系统,解决

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