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6):
该系列变频器参数设置中的电压过低保护该怎么设置

求解各路大神

网友A:
AB的变频器没用过,但是一般说电压过低都是由 “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 来检测并保护的。所以,找到说明书中的相关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的参数,就能找到设置参数的途径。另外,也可以通过故障的保护说明,找到与哪个参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