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7):
6SE70系列变频器,通讯至PLC,再通讯至触摸屏;触摸屏上的转速①(变频器通讯至PLC再到触摸屏)与实际转速②(测速探头传至PLC再到触摸屏)会出现误差大,而这个误差主要是变频器给定的转速会出现停滞现象。屏蔽层、单独接地、CUVC板、变频器均更换过,但问题还是存在,仍就出现①停滞,转速②在往上升,出现报警现象;这个问题一天出现5次左右
求高工帮忙解决下

网友A:
首先,6SE70变频器在第一次连接电机以后,要做一下 “辨识和调试” ,这个在说明书的《启动》章节里讲的很详细,有一个操作流程,完成了这个流程的操作,再去运行变频器就可以了。

另外,你也可以先不用PLC去通讯控制,先用变频器的简易操作面板控制电机运行,看看是不是正常了?然后再去改用PLC通讯控制。这样就可以分清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B:
离心机的转速是不是变频器通过变频实际转换的转速,给定变频器的转速应该是测速传感器反馈到变频器信号值,触摸屏与变频器和PLC都是通过通讯协议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