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问题

楼主(2015-02-27):
请教大家一个变频器输出问题,变频器输出是不是一点直流成分都不能有,谢谢。

网友A:
直流制动的时候就有直流输出啊

网友B:
直流成分有,但比重很小。最好用示波表来看变频器的输出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用万用表500v直流档测量表针微动小于一小格是不是就有问题了  谢谢  我没有头示波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认为,那可不一定,因为变频器输出主要是谐波组成,所以,直流成分也会体现的,只不过,应该很小很小。用万用表真的是很难说的。用谐波表来测才地道。或者是模拟的(指针的)万用表交流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的是高频矩形波,把其在拟合成正弦波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是的,所以用模拟万用表(指针式的),他可以显示交流平均值。在此方面,数字万用表是软肋,要显示交流平均值,需要元器件的运算速度呀。数字万用表的芯片不行。当然谐波表(谐波分析仪)另当别论。

网友D:
kdrjl 版主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怎么练的啊。我初涉入电工行业。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C:
电压是矩形波,但是电流是近似正弦波

网友F:
8楼2008年注册的,快7年了,当中的时间上那里去了呢?
不过也是,当初并不一定在本行业混。话说菜鸟变老鸟,需要历练和时间的。

楼主:
我也是去年12月份刚接触变频器,以前注册的时候只是想弄明白PLC里面程序的控制

网友B:
回复 网友D:
谢谢,有点晕晕乎乎的了。

想知道的多呀,那就要多注意工作中的观察、总结。遇到问题以后,要积极的去参与分析。或在围观中建立自己的排故流程。所有的问题,都要把其因果关系用书本上学过的知识加以联系。用理论指导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这个,一旦成为习惯,就出道了。你很快即可成为高手。

反之,如果对于自己无关的问题冷漠,有关的问题推诿,那就是混了。想出道基本无望。

网友G:
要知其然,还要其知所以然;

网友H:
版主对用示波器测量输出波形有什么指导方法没有?我有示波器一直不敢试,网上说用示波器测量高压要用差分探头,版主是怎么测的?请指教一下

网友H:
请问版主,你是怎么用示波器测量输出波形的呢?听说示波器测高压要用差分探头,而且不能共地,版主是用的什么方法呢,能不能指教一下,我有示波器一直不敢试,因为烧过一次探头

网友I:
直流成份能起个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