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7):
坛里啊有做过热水器的啊,家里的燃气热水器不打火了,拆下来发现用来触发的行程开关不动作,昨天是手动触发行程开关,才勉强洗完澡,里面是什么部件控制行程开关的呢

网友A:
是水气联动阀控制行程开关的,你的问题说不定不是热水器的问题,而是出热水的水龙头出口的滤网部分堵塞引起

网友B:
燃气的热水器太老了,也不安全呀,家庭用最好还是电的热水器。尽早更新吧。或者是太阳能的热水器,也挺好。

网友C:
赞同一楼,水压过低,不能推动点火微动开关,不能推动水气联动阀从而接通煤气通道。
先看一下是否进水管滤网堵塞,水压过低的话就得加装管道加压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为什么会认为是出水口堵塞的问题呢,我昨天手动触发了后是可以出热水的啊

网友C:
另外要加装燃气热水器的管道增压泵,请楼主参看以下由管理员发帖讨论的主题帖: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9328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个以前都是正常用的,就是过完年回来后打不了火,但是我手动触发了后,水温是正常的

网友D:
就是一个联动的连杆,开水阀后连杆动作,将行程开关触发,好好的分析分析结构就清楚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燃气热水器的冷水进水口接驳的冷水管道,楼主拆卸出来看过吗?是有不锈钢金属小滤网的,作用就是过滤冷水中的杂质,保护燃气加热毛细盘管。
有滤网就会有堵塞。也可能是某个时段的水压不足或者不稳定,楼主多尝试在不同的时间段启动燃气热水器看看能否点火成功,自来水公司的供水压力受城区用水量的影响是不能恒定的。

网友E:
过滤器堵了吧!

网友F:
燃气热水气一定要做好通风啊。

网友G:
燃气的现在基本上都被电热水器替代了;

网友H:
1水压够吗,2喷下炒菜的油,3为了安全更换那个水汽联动阀

网友I:
楼主先确定一下水压够不够?根据你说的水汽联动阀那里的微动开关没有工作,其他地方没有问题!

网友J:
如果是水压微动开关不动作,一般都是进水压力过小的原因。楼主检查一下就可解决了

楼主:
多谢各位,看来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今天下班回去把进水部分拆下来看看

网友K:
水压够吗,够就是水气联动阀的问题。

网友L:
燃气热水器的工作原理是靠水压来工作的,没有水压或者水压不够时他就不工作。赌赛并不是完全堵死才叫赌赛,主要有残留物就叫赌赛。只是没赌赛死罢了

楼主:
我已经把进水口和出水口都拆下来看过了,里面没有滤网,没有堵塞现象啊

网友M:
时间长了
会不会管路堵塞了
造成流量检测出问题

网友N:
也有电子不打火的现象,电池没电了也打不着火,水压开关是根据水压来触发的,煤气阀有没有打开也不会出火,可以调水温开关来试试

网友O:
电池没电或者水压调置过小

网友P:
遇到一次不会点火了

话说还是燃气的好用

网友C:
我遇到过的情况就是,当进水管用透明的塑料管进冷水,并且透明的塑料管经常被太阳晒到,管内就会产生青苔,从而堵塞管道。

网友Q:
看看这个开关是链接到哪里的,然后分析造成的原因。你说没有堵塞,是不是当时的水压或气压有问题造成的,你再找个其他时段再试试。

网友R:
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1.连杆一端的水阀门中的橡胶膜片破裂。2.滤网堵、水压低。

网友S:
看了楼主的诉说,应该是与水压开关故障有关。检查方法如下:

1、打开水龙头开关通水(此时最好关气、断电),看微动开关上的拨杆是否有动作,见图一、图二。如果不动作,则要把微动开关组件拆下。

2、拆下微动开关后,可以看到水位开关内有一个拨叉,见图三。再次打开水龙头通水,看拨叉是否动作移动。如果不移动,说明水位开关内部故障,要拆开修理。如果拨叉通水时会移动,说明水位开关是好的。此时的故障就属于微动开关上的拨杆安装不到位。

3、微动开关的拨杆安装不到位,可按图四、图五示意进行安装调整。

4、微动开关一般使用了常闭触点,拨杆正常时是压住微动开关的,通水时水位开关的拨叉在水压的推动下移动,带动微动开关组件上的拨杆移动,使微动开关常闭触点复位通电,打火、通气燃烧加热冷水。

5、微动开关安装后要保证通水时能够移动到位通电打火,断水时能够复位断电。达不到要求就必须设法调整到位。

网友I:
老兔子师傅回的很好,图文并茂!

网友T:
老兔子是专业热水器的?

楼主:
谢谢各位,昨天叫来了售后,的确是堵塞现象,万和的热水器在进水部分都没滤网,师傅吧加热管拆下来,通了下加热管的进水部分,我汗颜啊,花我俺35大洋

网友S:
引用 网友T:
老兔子是专业热水器的?

自己的东西坏了自己修,能够不求人的就不求人,能够省钱的就省一点。

这个用了将近30年的热水器,自己修过好几次了,春节前才淘汰换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