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7):
机器本来是面板控制要改为端子控制,谁有说明书?能共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呵呵;像这种小品牌的你只能找到说明书了;

网友B:
自己一个一个参数试下,一般应该在前面几个参数。

网友C:
这个真的不好找,安贝特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特别是小品牌一旦说明书丢失非常麻烦,同楼上所说试试吧。

楼主:
打电话到厂家拿到了,感谢一下!
P001改为3
P003改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