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又来了,有关变频器节能的话题(20150303)

楼主(2015-02-27):
这是一个变频器加回馈单元的配置系统。他可以100%连续回馈电网发电运行。曾经用西门子的MM440的监控参数核对了一下,并且通过电机输出轴上的扭距传感器,测试了一下整个系统在发电状态的回馈功率的效率。大约是84%左右,且回馈的功率因数等于1。也就是说,回馈的电能是100%的有功。可以再利用。

这样的系统主要是用在了电机连续发电的工作状态,比如说,电机试验台的对拖测试、耐久测试;矿井提升机等等。如果是试验台,就是把拖动电机的机械能变成电能再利用;如果是提升机,就是把势能机械能变为电能再利用。无论是哪一种能量的转换,都可以有近85%的利用率。很不错的节能方案呦。

网友A:
高技术就是牛逼。
另外设备可以直接并网回馈电能?

网友B:
这个节能效果是相当的不错,但大家关心的性价比怎么样呢?

网友C:
放卷机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D:
楼主,你说的回馈单元是不是有制动的功能,在制动的同时将能量回馈电网。而制动单元是在制动同时将能量在制动电阻上以热量散发。

网友E:
有这么麻烦吗直接买4象限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个电能是直接回馈到电网?是本身能耗降低还是再生新能源供其它利用?

网友G:
我们公司的试验台在用汇川的反馈单元

楼主:
过去,一说变频器带回馈电网功能,立马会联想到这样的系统有对电网强烈的噪声干扰,会影响周边电器的安全可靠运行。因此凡是带电网反馈功能的系统,其外围的辅助元件必不可少。

好像是从去年开始,我在应用了国产会进口原装的回馈单元时,特别注意,这种对电网干扰已经控制的很好了。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这样的系统,都能很轻松的满足电网谐波抑制的要求。做的都很不错呦。有关这项应用技术,现在已经发展的很好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直接与动力电网并联的。回馈的电能直接被网侧的其他动力所使用或消耗。
如图示,变频器直接并连一个回馈单元就可以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