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7):
如图,求各路大神指点哪~~我这是  P8  2.0.5 的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还有一个问题。如下:

在新建项目(向导)的时候,会出现‘项目不完整’的提示。如图

软件也重新安装了好几遍了,还是不行。请问有解决的方法吗??

在符号库里找到'spacial'点[...]直接就出现‘符号库spacial不可移除’。其他的都是可以更改的……

网友B(2015-07-31):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C:
楼主得需要安装破解补丁

网友B: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请教一下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