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龙岗-有偿寻求精通松下PV200画像系统与三菱FX3U连接问题

楼主(2015-02-27):
公司新购入一台PV200的松下视觉系统,但由于我司使用的是FX3U系列的PLC,松下售后只是将光源打好,通讯连接做起来,剩下的校准(自学习)以及软件的编写都要自己完成,寻求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能上门协助编写一下程序(地址:龙岗南联)。
现状:
1、PV200已经可以同FX3U正常通讯
2、对位方式为:镜头固定不动,机械手上具备X,Y,W轴
3、设备的软硬件已经全部装好,可以正常搬送,只需要将对位的程序写进去就可以搬送产品了(现在也可以搬送,只是产品的位置没经过对位,放置精度没法保证)。

网友A:
麻烦,施工到一大半而且没有达标的工程。
视觉系统直接给PLC数据,然后由PLC去控制机械手,现在就差PLC的程序没有完善对吧。
感觉要接手的话,需要读懂整个工程的全部程序和工艺。
呵呵,我没弄过,感觉好麻烦的说。

网友A:
感觉PLC的处理图像数据的能力应该是有限度的。
视觉系统要反馈位置信息给PLC,就要算出需要移动的距离数据给PLC,然后PLC才能根据需要移动的数据信息,转换成机械动作语言给执行器,也就是PLC只是一个执行器的角色而已。
怎么才能算出需要移动的数据信息给PLC呢?应该是需要软件才能算出来的,楼主使用软件,按照使用说明书应该能自行对位的吧。

网友B:
你那边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在那边啊,是CCD方面还是PLC程序啊。我是专业做松下视觉的,如果是松下视觉方面的问题可以帮你解决一下。QQ1477428362

网友C(2015-08-22):
请问PV200和三菱FX3U是怎么连接的,我也是用的232通讯,怎么都通讯不上,接线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D:
精度要求多高啊

网友D:
怎么对位,是不是前后左右对位,要不要旋转呢,讲讲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