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灯怎么一半不亮了

楼主(2015-02-27):
(无正文)

楼主:
这个灯很长,交替闪。现在我也没找到控制器啊。就发现有一半不亮了。有的灯泡还是三颗线,还有2颗线。给我弄蒙圈了。谁知道怎么回事啊。这是什么窜并联啊。

楼主:
如果一个灯泡烧了,会影响和他一起亮的这些吗。

网友A:
这些灯应该是分成了好几组进行了串并联。他应该是一段一段的

楼主:
谁知道啊。我发现好像有一个灯泡黑了。烧了。难道影响一大片吗。现在只有一半亮。

楼主:
那他是怎么实现交替闪烁的。我也没有发现控制器啊

网友B:
这种彩灯是分回路的,最少分两个回路,每个回路的灯串里有一个没有颜色的灯泡,这个灯泡就是控制灯串闪烁的,仔细找一下这个灯泡,换一下试。

网友C:
这个灯是串联的,楼主有表的话就测量一下,没有就用亮的去代换不亮的就能找到问题。

网友D:
楼主慢慢的的查看吧!

网友E:
这个叫彩灯吧。一闪一闪的。

网友F:
不亮的一组可能灯泡是串联的;6楼的提示,应当可以作参考。

网友G:
分组串并联的
仔细查吧!

网友H:
不要研究控制器,这个灯就是串联的,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就做过这种灯。

网友I:
把坏的那个灯泡短接看看

网友H:
这个检修很简单的,一支电笔就可以搞定的,电笔上搞个针,以前就是这样检修的,从火线端查,到哪个灯电笔灯不亮,故障就在这个灯或前一个灯。

网友J:
发黑的肯定坏了吧,把它短起来试试

网友K:
把能亮的灯与不亮的灯对调试出坏的灯就好了,那个灯可以插拔的,现在都不用这种彩灯了,寿命不好,都改用LED灯带了

网友L:
没有控制器,闪烁是靠双金属跳泡的,可以用日光灯启辉器改造,把氖泡敲碎后将双金属片扳到外面和固定脚接触。当经过电流时,双金属片发热断开触点,冷却后复位,如此循环。。。

20多年前这样搞过

网友M:
控制闪的灯是一个白色的,跟其他的灯外形是一样的,就是靠灯里的双金属来控制的,不亮的是一串,仔细看,能看到坏的灯泡,换了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确实是那个白色的灯泡坏了,可以直接短接吗》短接后是不是长亮了啊

网友H:
直接段接了的话,那个就没有闪烁功能。

楼主:
原来如此。明白了。

网友N:
灯泡是几个串联成一段,再一段一段的并联的。

网友O:
呵呵,老古董了,几乎看不到了,17楼说得很清楚了。满天星不允许堆放在一起通电,必须散开,热,你懂!

网友P:
先用表检查下电压,看是哪里断开了,找出是不是某盏灯断了,还是源头问题

楼主:
现在淘汰了 但是市场还卖

网友Q:
这个灯应该是分2组的吧,控制器让2组交替闪烁。

是串联的。1个灯不亮会影响到整串不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Q:
没有控制器的

网友R:
那天我在2元超市看到还有种这种灯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