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7):
能不能用此方法启停变频器?

我想先软启动电机,然后把KM1断开,电机再切到工频上去,这不是恒压供水上用的,我想来想去只有这种办法是比较简单方便的,如果启动是要先启动接触器再启动变频器,停止是先停变频器再停接触器?,那这样电路就复杂多了,接线也麻烦。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比如变频器输出什么也不接,把变频器调到50HZ(我试过可以调,把保护什么的都关掉),这个时候突然接上电机,这对变频器肯定是有伤害的,相当如直接启动吧。

但是,变频器接上负载在满负荷运行的时候,突然断开电机,这个时候对变频器有伤害吗?有人说电机断开的时候会产生反向电动势,产生一个高压,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断开了啊,产生高压变频器也应该没事吧。

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切工频都有现成的,你不用自己动脑子的。

网友B:
楼主能否说明到底是用什么器件,变频器还是软启,一个变频器或是一个软启带一个电机就没必要用接触器,直接控制变频器或是软启启停就好。简单应用的话,变频器能调速,软启不能。

网友C:
楼主,你这是想干嘛呢?

网友D:
变频器在50HZ时,断开输出接触器,对变频是有一定的影响,但一般没什么大问题,有可能会引起过压或过流。
不过,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可以采用自由停车方式,也被称为基极封锁,相当于变频器在无负载的状态下断电。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您说的太好了,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