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7):
一安装了施耐德变频器的变频柜,当采用端子控制时,明明柜子面板上的启动钮是点动的,为什么变频器里的控制方式确是二线制,有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完整的看一下说明书吧,点动和三线制完全没有关系吧,三线制好像就是多了一个开关控制吧

网友B:
两线制的启动可以用启动继电器的常开触电来实现变频器的启停

楼主:
1楼的还是不清楚二线三线的区别,我想起来了,是因为有个中间继电器,实际上按钮控制的是这个中间继电器,由中间继电器实现的二线控制

网友C:
初步了解过施耐德ATV31,印象里两线就是一直短接两个端子,变频器运行,断开变频器停止。三线是只要给启动端子一个上升沿,变频器即运行,停止则需要给另一端子一个上升沿。

网友D:
三线是脉冲控制,接通一下就运行了,觉着还是两线好,比较安全

网友E:
同意四楼观点。两线制的比较好理解。

网友F:
四楼正解,看下说明书上面有详细说法

网友G:
二线/三线参照上图;

网友H:
引用 楼主:
1楼的还是不清楚二线三线的区别,我想起来了,是因为有个中间继电器,实际上按钮控制的是这个中间继电器,由中间继电器实现的二线控制
实际应用中有很多是这样用的,按钮是自复位的,用继电器自锁,或者干脆用个转换开关。

网友I:
按钮一般都是点动的,用两线说明柜内有自锁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