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7):
从朋友那边借用了一台汇川的触摸屏,型号IT5070T,一开始能够正常使用的,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CPU指示灯不亮了,断电重连后,一开始有个箭头,后来一直黑屏,也不能下载程序

由于刚刚开始学习,东西又是从朋友那里借的,怕坏,急求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没用过这个,但是灯不亮了,应该先查查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B:
具体的我不知道,但是可以分享下我的分析思路
1.首先检查你的供电电源,看电源是否提供正常电压。
2.查触摸屏手册,看电源电压是否在触摸屏允许使用电压内。
3.灯不亮,一般是触摸屏内部电源故障,自己修不来就送修。
4.打触摸屏客服,他们是专业的。(当然有的客服也水的不行)

网友C:
没有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D:
电源正常的话,CPU灯不亮就是硬件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