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8):
车间有一台平板车,平时用手柄控制的,只有前进档,后退档。G7系列变频器。昨天去检修发现,用手柄控制无反应,但是操作面板上的指示灯,有动作。以为是谁拿了操作面板上的转换控制方式,按一次无反应,二次,三次,无果。
     在操作面板上控制,正常。
   晕,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分析一下是哪一块的故障。

楼主:
发出去,一看是无所不谈的板块。55555

网友A:
这个手柄的连接线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柄的连接线查下
按手柄操作,面板上的指示灯有动作了。

网友B:
初步可以通过指示灯判断故障:
前进或者后退时,RUN指示灯有没有长亮,RUN不亮或者是闪烁都是不正常的。如果亮了,看看显示屏上有无频率指令,最好是电话现场沟通了.或者加Q860030042探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步可以通过指示灯判断故障:
前进或者后退时,RUN指示灯有没有长亮,RUN不亮或者是闪烁都是不正常的。如果亮了,看看显示屏上有无频率指令,最好是电话现场沟通了.或者加Q860030042探讨一下。
指示灯长亮,无频率输出。

楼主(2015-05-04):
问题找到了,是参数设置被别人改了,改为面板操作。

网友C:
可以监控下io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