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求助前辈,复位后怎么停止

楼主(2015-02-28):
一直不明白机器复位后怎么停止的
整个程序是这样的

网友A:
i0.0是复位按钮,R命令执行,相应的输出就没电了,也就停止了。i0.1按下,解除复位一些列动作。

网友B:
M0.1 R 8的意思是复位M0.1,M0.2......M0.7,M1.0,一共8个位。
Q0.0 R 7同理,是从Q0.0开始到Q0.6的7个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个复位其实就是机器的回原点动作,而回原点是通过Q0.1 Q0.3 Q0.6的置位实现的,我的意思是这三个点置位后是怎么停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整个复位其实就是机器的回原点动作,而回原点是通过Q0.1 Q0.3 Q0.6的置位实现的,我的意思是这三个点置位后是怎么停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具体动作的停止,不是状态位

网友A:
当按下i0.1,i0.4,i0.7时Q0.1 Q0.3 Q0.6就会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