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简易主从站通讯问题

楼主(2015-02-28):
看手册的时候发现有一个A641.02中的执行异常结束是什么意思?是指没有通讯上还是通讯上了没有得到回复?

网友A:
不是写的很明白吗
1执行完了但出错了
0执行完了没出错或还在执行中

网友B:
看一下故障代码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C:
如果是1不好说
是0就是通讯上来

网友D:
手册说这么清楚还不明白啊

网友E:
通信中断 出错 都有可能吧

网友F(2015-03-31):
641.01和641.02都为0时,肯定在执行中。641.01为0且641.02为1执行异常结束。641.01为1且641.02为0执行正常结束。就是这么三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