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楼主(2015-02-28):
编码器的集电极信号与差分信号怎么区别呢?求讲解

网友A:
集电极开路输出就是类晶体管放大电路,三极管放大集电极开路输出,依据三极管的极性,分NPN与PNP ,后接收设备选型要匹配不可选错,这种输出电路简单经济,但选型面窄,传递距离根据放大管有远有近,但总体传递距离不远,且保护不够,较易损坏,大部分用在单机设备上而不是工程项目中。这种输出的电压依据供电,有5—12V 输出和12-24V 输出,这也要搞清楚才能确保信号的连接。
电压输出,就是在集电极开路输出的反相增加一个电阻,构成一个极性是PNP或NPN ,而另一个极性是电压,实际上就是NPN+电压或PNP+电压,这是针对是PNP的或NPN的形式的接收设备的一种权宜,便于两者都可以连接,但现在这种电压接口往往已经做在了经济型PLC上了,如果是那样的PLC ,还是应该直接选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或电压型的极性相当的编码器,因为如果选电压输出型的编码器PNP+电压的,而连接的PLC是NPN+电压的,就会有漏电流而产生错误。
差分长线驱动(line drive),(有的欧洲的编码器用TTL5V来表示,是相对于后面介绍的HTL的),这是一种差分放大电路,大部分是5V,提供A+、B+、Z+及其180度反相的A-、B-、Z-,读取时,以A+与A-的差分值读取,对于共摸干扰有抑制作用,传递距离较远,由于抗干扰能力较强,在运动控制(数控机床)中用得较多。

网友B:
呵呵;最简单的办法看接线图;
集电极开路输出标的是A B Z;
差分信号标的是A+ A-  B+ B- Z+ Z-;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简单明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详细不错。。

网友C:
路过1、2楼解释的很好。

网友C:
路过看看1、2楼解释的很好。

网友D(2019-02-01):
引用 网友A:
集电极开路输出就是类晶体管放大电路,三极管放大集电极开路输出,依据三极管的极性,分NPN与PNP ,后接收设备选型要匹配不可选错,这种输出电路简单经济,但选型面窄,传递距离根据放大管有远有近,但总体传递距离不远,且保护不够,较易损坏,大部分用在单机设备上而不是工程项目中。这种输出的电压依据供电,有5—12V 输出和12-24V 输出,这也要搞清楚才能确保信号的连接。
电压输出,就是在集电极开路输出的反相增加一个电阻,构成一个极性是PNP或NPN ,而另一个极性是电压,实际上就是NPN+电压或PNP+电压,这是针对是PNP的或NPN的形式的接收设备的一种权宜,便于两者都可以连接,但现在这种电压接口往往已经做在了经济型PLC上了,如果是那样的PLC ,还是应该直接选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或电压型的极性相当的编码器,因为如果选电压输出型的编码器PNP+电压的,而连接的PLC是NPN+电压的,就会有漏电流而产生错误。
差分长线驱动(line drive),(有的欧洲的编码器用TTL5V来表示,是相对于后面介绍的HTL的),这是一种差分放大电路,大部分是5V,提供A+、B+、Z+及其180度反相的A-、B-、Z-,读取时,以A+与A-的差分值读取,对于共摸干扰有抑制作用,传递距离较远,由于抗干扰能力较强,在运动控制(数控机床)中用得较多。
讲解的太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