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 各思己见 重在交流!

楼主(2015-02-28):
设计目的:把图片中塑料接头拧紧螺纹孔中,间隙在0.5MM以内。
我的想法:用步进电机+行星减速机,使动态转矩达到100NM。
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可以交流交流。
大家实在不好意思,我上面的字打错了,是10NM不是100NM,我就不一一回复道歉了。呵呵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5/3/1 21:08:44编辑过]

网友A:
控制是简单吧,关键是机械结构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结构上更加简单了,等我完成给大家发过去。我觉得难点在与工控产品的选型。

网友A:
回复 楼主:
坐等你发图片,非常想知道你需要控制什么?

网友B:
什么驱动方式无所谓诶,感觉必须使用力矩传感器进行检测并反馈,并且能及时控制停止,防止锁紧帽被旋坏。
同意楼上,对机械实现的机构非常之感兴趣。

网友C:
坐等楼主更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什么驱动方式无所谓诶,感觉必须使用力矩传感器进行检测并反馈,并且能及时控制停止,防止锁紧帽被旋坏。
同意楼上,对机械实现的机构非常之感兴趣。
同意,反馈应是重点。

网友E:
100NM的扭矩,估计你的合格率为零的了,这么小的东西,要知道100NM是个什么概念。
如我检测重型卡车的后桥,如红岩金钢的中桥,瞬间启动扭矩才70NM不到。运行扭矩20~30NM.
我感觉你的产品有20NM就己经不得了了。

网友F:
要求低可以用转圈数。

网友G:
LZ,我的最初想法是采用定扭矩联轴器,电机控制简单化,由于本人接触的传感器比较少,档次也比较低,所以不怎么相信传感器,方案如下:电机安装在气缸或伺服上(控制旋紧及脱离),电机头部安装定扭矩联轴器(没用过,最初想法状态,无此产品勿怪)

网友H:
懂机又懂电的就不复杂了

网友I:
伺服有力矩输出模式,这样是不是不要传感器反馈了啊?我个人觉得

网友J:
20N.m是什么概念?近2kg的重量加1m长的力臂所形成的扭力。对于一个塑料件旋扣足矣了。我也是在想当然喽。

其实楼主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案,市面上买一个合适的扭力扳手,然后用一个小电机(串励的直流电机-手电钻类的驱动)带动扭力扳手旋扣即可,达到设定扭矩,扳手就打滑了。达到其限制作用。关键是装夹的机械手,需要自己做得巧妙一些。

扭力电动扳子在生产线上很常见呦。

网友K:
这是什么宝贝啊?

网友L:
想法很好希望成功啊

网友M:
表示想看看楼主的设计思路

网友N:
参考鼠标垫,多加了一个零吧,

楼主可能对力矩没概念.100n.m可轻松把世界上最好6mm 内六角扳手轴向拧断
下面是常用力矩
普通小轿车轮胎螺栓(m12螺栓 17mm外六角10.9级)锁紧扭矩大约80~90n.m
普通小轿车轮胎螺栓(m14螺栓 19/21mm外六角8.8级)锁紧扭矩大约100~120n.m
西门子plc接线端子 扭矩0.6n.m
4平方欧式端子 0.5~0.8n.m
6平方欧式端子 0.8~1.2n.m
10平方欧式端子 1.2~1.6n.m
16平方欧式端子 1.8~2.4n.m
35平方欧式端子 4~5n.m

通常大十字螺丝刀 拧5n.m 很费劲了 这个连接器约莫拇指粗,个人认为旋紧扭矩小于5n.m

补充一个扭矩表,仅仅适用于常规大多数螺钉,粗牙表面未经处理,摩擦系数1/8 ,扭矩对应62%拉升载荷

网友O:
楼主还没传上来吗?想看看你的思路。

网友P:
参考12楼即可

网友B:
除非量很大,否则投资太多的钱做一台只能拧紧一种规格的设备,有点不划算呀。
所以楼主制作夹具,设计扭矩,肯定需要考虑其他规格,其他材质的产品的。

我好奇的就是,在产品有尾巴的情况下,楼主的设备如何做自动化并且能连续动作的机械动作呢?还有自动上料下料的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Q:
2T叉车前驱动轮的螺钉(14mm)定力一般为210Nm,楼主产品要用多大定力需实际调试。

网友R:
关于控制大家都说的不少,关键在于力矩多大上面有分歧,建议楼主试一下,力矩由小到大,然后发表一下经验。电动力矩扳手在市场上面应该好买。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我打字错了,是10NM,不是100NM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不好意思,我打字错了,是10nm,不是100NM。

楼主:
回复 网友Q:
不好意思,我打字错了,是10nm,不是100NM

楼主:
回复 网友N:
不好意思,我打字错了,是10nm,不是100NM

网友S:
可否设计一个带摩擦片的机械结构,用弹簧控制其打滑的力度,做到旋紧即打滑,然后将扳手固定在上面。

网友T: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理解:
从图片来看,这个插头的螺杆带有比较长的连线,在装配时不能旋转,那么只能旋转螺母。
一、旋转螺母,就要求用螺杆来定位,从图片看,这是一种插头,插头部分有较高的几何精度,那么第一步就是要有一个能比较精确地固定插头方位的卡具,人工把插头放入卡具,固定好方位,同时螺母也进入可伸缩的定位套筒,这样,螺杆和螺母被初步定位。
二、旋转中空套筒扳手向图片中的左方进给,套筒扳手的棘轮卡住螺母的防滑槽,就可以带着螺母旋转。进给到一定位置,套筒扳手反向移动。螺母就会跟随移动,做出拧紧螺丝的动作。图片中的螺母外轮廓带有一定的锥度,这个不利于定位,很可能使螺杆和螺母不同轴,从而无法工作。因此,螺母的外轮廓,最好做成带防滑槽(传递拧紧的动力)的圆柱形。
三、中空扳手的动力传动靠摩擦离合器,定好传动力矩,达到力矩后即可释放。

如果能够把螺母的形状再改进,就可以使用摩擦螺母进行旋转的方法,并能够对螺母的位置进行比较精确的定位,这就是另一种情况了。

网友N:
有几种方法非常简单。就是扭矩精度不高。
螺帽直径小于插头最大径
想象1元是待拧紧螺帽,三个5角是可转动轴,其中一个由力矩电机带动。三个轴间距以及夹紧力度可调

另外一种,螺帽直接大于插头最大径

这种太简单,稍微动动脑产品就出来了,轴承上安装中空套筒,用齿轮驱动中空套筒旋转。下面固定插头

还有就是用成品专用扭矩扳手,汽车卡车油管,液压管就是用那种工具,开口棘轮电动扳手,价格至少5位数

网友N:
]

工厂用的电动油管力矩扳手,结构类似这种,就看你怎么举一反三了

网友J:
嗯,28/29楼的例子很精彩呦。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