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外壳有电

楼主(2015-02-28):
昨天下午,机器操作员反映机器外壳触点,我还不信,我以为是他刚洗完手有静电的原因,我也试一下确实有麻的感觉。就用万用表测试一下,怎么又90V的电压,两台设备靠的很久,用手触摸其中任一一台没有感觉,测试电压为0V,我很纳闷?

网友A:
严格仔细的检查设备的接地线路。
什么两台设备靠的很近,就能互相导通并进行接地保护了?接线头都用螺丝锁紧了,还能产生接触不良的现象,更何况两台依靠的很近,又没有进行外壳联通的设备呢?

网友B:
设备接地不好啊。我们这里工控机也这样,接地后就好了

网友C:
仔细检查下吧。

网友D:
接地不好

网友E:
应该是接地没搞吧。

网友F:
1、接地线脱落,或接触不良;
2、如果是单相供电,检查零线和相线是否接反

网友G:
接好地线应该没事

网友H:
设备绝缘老化受潮,接地线不良。

网友I:
没太看明白楼主说什么,怎么又是90V又是0V,是单独一台设备没事,同是碰两台设备有问题吗?

网友J:
我也没怎么看懂!
要是有电
还是检查接地吧!
绝缘再检查

网友K:
可检查一下有无接地保护线,再分析一下带电的原因。

网友L:
重新接根地线

网友M:
电机绝缘不好了,我也遇到过,把那个电机修好就没事了!

网友N:
其中一台接地不好?

网友O:
应该是接地不良造成的,测设备的接地电阻。

网友P:
不光是接地的事,也要查查漏电的源头

网友Q:
好像是两台设备,一台外壳不带电,另外一台外壳带电。那就把两台设备的外壳用大截面的导体连接,使其外壳等电位,就不电人了。但是要检查是否有漏电的故障点(设备中装有电源滤波器除外)。

网友R:
楼主查到原因分享给大家嘛,

网友S:
是接地不好吧。

网友T:
重新做一下接地吧!

楼主:
两台机器的电源插头插在一个插板上,更换一个新插板问题解决了。可能是前面的插板受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S:
谢谢上面的盆友

网友U:
我们那验收的时候有这么个情况不接受。。
三相四线的电气柜子没保护接零,用的保护接地。然后说的各种重复接地,说什么接地电阻4欧。。为什么不接受就是会有这种情况。。
当一个柜子外壳带电的时候,开关又有点大(接地4欧的话50A以上基本就不跳了),这时候,所有通过这个接地网连接的设备外壳全带电。。。。。。
我们那是为了预防这个现象才这么要求的。。你这出的这个现象和咱们要预防的有点像啊
但这个还是因为有漏电的点才会有这个现象的啊,漏电的点还是得查。。。。。但郁闷的是所有柜子的可能性都有。。。。

网友V:
有漏电现象,把设备可靠接地就行了

网友W:
是不是绝缘不太好啊

网友X:
应该是DC90V,直接接地就没有问题了。。。没有良好接地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