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说对不对

楼主(2015-02-28):
直流电动机。一般电枢的线径比 励磁线径粗,这是判断电枢和励磁的方法。还有一种就是通过电阻值。大家还有其他好的办法吗

网友A:
电枢线比励磁线粗太多了,不是一个级别的,瞟一眼就能看出来呀。

网友B:
那可不一定呀。直流电机有串励的,电枢线和励磁线一样粗。哈哈,用直流电阻来判别还是可以的。但串励的我就不知道了。直流电机最好还是看其端子标记和制造商给出的说明为好。

楼主给出的方法对于他励直流电机没问题。

网友C:
同意kdrjl 版主的说法。

楼主:
我也同意kdrjl 版主的说法。还有其他的好办法吗。谁使用万用表测量过电枢 和励磁。我的意思是转动电机,使用哪个档位,能测量其好坏。电磁原理。

楼主:
我昨天用万用表电压档 转动电机,发现 励磁有电压值变化,MV 档,一会正 一会负

网友D:
由于线径的原因致使对应阻值大小不同,大的为励磁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昨天用万用表电压档 转动电机,发现 励磁有电压值变化,MV 档,一会正 一会负
没人这么玩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