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与上位机通讯

楼主(2015-02-28):
大家好,小弟想请教一下,关于上位机与fx1n通讯,怎样做的呢,上位机采用的是vb界面,怎样读取plc中的地址呢,关于协议问题我不是很了解,我想知道plc的D区数据区怎样写入上位机中,上位机中又是怎么样识别plc中的物理地址的呢,这之间的关系,请大家帮帮我,谢谢!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嘛,得去请教组态软件的厂家工程技术人员或者研发工程师才得,但是估计是没有结果的。
其实我们承接与制造工控设备,大多习惯于拿来成品就用,包括软件。只赚取整套工程的利润,单个配件或者单个软件的利润,还是留给别人来赚吧。

网友B:
网上很多vb的例子程序很多

网友C:
与FX通讯可以选用2种接口,一种是1N(或1S)的编程口,也就是8针圆口,另一种是外加的485或232通讯卡。
两种的通讯定义并不相同,你准备用哪一个?

网友D:
加个几百块的通讯卡485

网友E:
呵呵;485通讯卡没那么贵,100多一个;

网友F:
编程口的通讯,PLC不用做任何设置就可以与VB通讯

加485BD板,PLC需要相应的设置才能与VB通讯

一般都是采用485BD板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好,如果是FX1N的话采用232BD通讯板,那么需要MOV H688E  D8120,MOV H0 D8121,是这样的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如果是FX1N的话采用232BD通讯板,那么需要MOV H688E  D8120,MOV H0 D8121,是这样的吗?谢谢

你的设置说对也对,也可能不对。因为设置还对应你的上位机设置,必须要一致。

如以下解释:D8120采用下述设置:
b15              b0
0110 1000 1000 1110
 6    8    8    E
即数据长度为7位,偶校验,2位停止位,波特率为9600bps,无标题符和终结符,采用计算机链接(RS-232C),自动添加和校验码,采用专用协议格式1。
同时设定站号为0。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好,如果是FX1N的话采用232BD通讯板,那么需要MOV H688E  D8120,MOV H0 D8121,是这样的吗?谢谢
用编程口吧,走编程口协议即可,有问题可以一起研究QQ149034219

网友F:
回复 楼主:
D8121 不用设置    D8120对应您上位机的通讯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