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通讯协议问题

楼主(2015-02-28):
三菱的CC-LINK总线,MELSECNET H网,以太网和Modbus,PROFIBUS这些网络通讯有何区别?

网友A:
自家的通讯总线协议,和别家是不一样的。
因为涉及技术专利,不可能全部公开通讯协议的内容给楼主你去和别家进行比对的。
楼主要是作为产品的使用客户,会比较成本和会使用产品就得了。
我想至于相同价位的产品所使用的相同类型的通讯协议却使用不同品牌的总线协议的区别,就像在问台式电脑上,是使用独立网卡好呢?还是使用主板的集成网卡好呢?
对吧,楼主。你说呢?

网友B:
从百度上面一搜就都有了啊!其中各自品牌专用的网络只有用到的时候,结合厂家设备了解如何用就OK了,里面的专用协议和硬件他们是不会外漏的。

网友C:
CC-LINK总线,MELSECNET,这两个是三菱的,后面的通讯速度更快,数据量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