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1):
380v.2.2kw的电机的绕组能改成220v的电机吗具体绕线怎么算啊求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呵呵,没改过,不懂。
干嘛非要改绕220的?马达工厂的三相马达本来就是给三相电源做的设计。
或者,楼主自己改马达出线的接法不就得了?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83922455.html?qbl=relate_question_0&word=380v%B5%E7%BB%FA%D7%AA220v%BD%D3%CF%DF%CD%BC&optimi=4

网友B:
重新绕线改为单相220v,要看电机原来是多少极的,电机的槽数是多少来计算或查手册。

网友C:
难不成想改成单相电机?
否则国内的电机小功率的只要改变下接线方式就可以用三相220V了;

楼主:
跳线的话电机的功率和转速负载会怎么样

网友D:
小电机的铭牌数据都会标明星接参数(线电压380V)和角接参数(线电压220V)的。功率不会变,但线电压变了,线电流就要改变。

网友E:
容量会减小
楼主干嘛要改造?

网友F:
如果一定要用在单相220V的地方,可如一楼所改,我们这里有不少这样改的,用着还行。

网友G:
如果使用单相220V电源的,那就加合适的电容,功率小的电机没有问题,大的一般不建议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