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1):
连续3天烧了3台电机(小车正反转小电机),2台还是大半夜烧的,今天又差点烧一台,问了修电机的说是缺相烧的。
第一台是大半夜烧的,电机星型接法全部断路,马上查找了原因,一是正转接触器有点响声已更换(触点全新没烧黑现象,万用表测量是好的但还是换了),电缆也是好的全新刚换不到半月,电缆有几米是活动的,电机电流也是正常的。
第二天晚上又烧了,电机有断路和电阻变大现象,又是正转方向烧的,同样是没找到原因,电流,电压,接触器,电缆依然是好的,又换了。
第三天中午又烧了,好像又是正转方向烧的,也怀疑是减速机的问题,或者机械问题,钳工也配合了,解决了轨道的有点紧,又换了一台。
今天差点又烧点了一台还好及时关电了,把电缆活动部分换新的了,皮全部剥掉了没找到断线的,现在只有观察了。。。

网友A:
碰到那个活动的线在拖链里断了,但测不出来的情况,行走电机运行时能看出来停顿的现象

网友B:
呵呵,你信别人说的?别人为了多修马达挣钱,他的话能全信吗?
算了,我点破了别人的财路了。
好吧,楼主,自己拆卸马达端盖螺丝亲眼观察绕组损毁情况才是正道呀。

网友C:
修电机的也没有说错啊。

网友D:
自己先检查一下,拆开看一下线圈,很简单的。

网友E:
肯定是走动的电线(缆)有断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说了拖链活动的线已经拆出来剥皮了,没断!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拆过端盖了,线圈的确已经烧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1.1KW,1.5的电机他都不愿修的,没钱赚是我们说急用快停产了叫他才拿去修的

楼主:
看来大家都没帮忙解决问题呀!我们2个电工也是没解决

网友F:
这是属于软故障了,只有在运行过程中,全程监控,看是在什么状态下引起电机的电流变大。这是须要耐心的,论坛的人只能乱猜猜分析,故障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这里是无法解决的了。
随时把电流表卡在电机线上,看什么时候发生变化或者电机的温度什么时候上升。这样就很容易找到了。

网友G:
这个电机的空开肯定坏了,要不在怎么不跳呢?保护做到位,不可能烧几台呀

楼主:
回复 网友F:
总不能一直呆在车间检测吧,只能在小车来回的时候卡几次电流,电流很稳定呢!(1.5KW2.5A左右),电机几乎没有温度,温手而已,这故障都是换了电机用它一两天才坏的,而且都是一瞬间

楼主:
回复 网友G:
空开是60A的,控制8台一样的电机,别的电机都没事,你说坏了吗?

网友H:
热继也没动作?

网友I:
缺相加相序保护器,这东西还能帮你分段判断故障点。

网友J:
装一个缺相保护器,欧姆龙的,缺相了就停机,看看到底是缺相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K:
每次都是正转方向烧坏电机,接触器更换了,机械故障排除了,问题就可能是正反转接触器之间的连线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热继反应通常都迟钝,还没跳保护电机就已经烧了,总闸漏电开关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缺相加相序保护器,这东西还能帮你分段判断故障点。
好建议!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不会,因为这台机已经用了2年了都没故障,之前年前改了流水线,但是线路是没有动过的,就是电机线动了

网友L:
电机线动过?那就应该检查一下运行状态,弄个钳表,卡下三相电流,即可验证。另外,电机的热保护可能设置的太高了,要把动作的阈值降低,能真正的实施热(缺相)保护。

网友M:
首先应该检查保护是否有效。

网友N:
为什么不装个缺相三相不平衡保护器呢,过流保护器。难到你们单位是有钱的单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两相线圈烧黑吗?只有一相线圈完好而已吧。

网友O:
电压有确认过吗?
线路都换了吗?
接触器及上桩头状况如何?

网友P:
这种软故障,一时查不出原因,只能先从保护上做起,再在运行中慢慢摸规律,一点点查了。

网友Q:
60A的空开不觉得台达了点吗?

网友R:
电机过流热继电器配正确的话,肯定会保护的,除非电机炸包

网友S:
星形接法缺相是烧两相绕组的,电机一直烧还是装个电子式的热继电器

网友B:
对于三相异步马达的电源缺相运行,角形接法烧毁一相,星型接法烧毁两相。
一般来说,研究马达绕组烧毁的原因,并根据这个原因到设备上去找问题,才是比较正确的补救措施。
楼主能肯定马达真正的原因是缺相烧毁吗?

网友T:
一般3KW以下电机都是星接法,电机老烧就要打开电机看内部绕组是什么样的情况来分析,要是断路造成缺相,可以用把到电机的接线拆下来,用万用表来检测一下,有没有三相电压,就能判断出是什么问题,缺相一般是热继问题、接触器问题和线路问题,可以分极往回查,可以换一个带缺相保护的热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昨天差点烧了,把一段之前是活动的电缆现在不活动的部位剥皮看了下,有一根皱皮了(没用多大力就扯断了,里面是多股铜丝,没有烧融的现象),换了之后暂时没事,。

网友U:
装个热继电器和欠压过压保护器,区分到底怎么烧的。修电机的钱也够买东西了。

网友V:
烧了就是温度高,温度高就是电流大啊。电流正常的话要看散热。
1.散热不好,你们用的什么负载,恒转矩变频控制的负载要用独立的风扇散热,否则散热就不好。还有就是环境温度是不是过高。
2.电压过高导致的情况,你说的是电流正常,但有这么个情况啊,你把电机角接了(电流何止正常,转矩不变的话电流还会小那),少于4KW的电机只能星接,角接后绝缘不行,温度上来后绝缘强度下降就会匝间短路,然后烧电机。但这个可能性小点,一般电机出厂就有接线方法了,我们只管往柱子上面接。

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我听别人说过一种现象。。

我们选用电机的时候要注意铭牌上面的运行方式,运行方式是S1(长时间运行),还有别的,什么频繁启动的正反转的,选用电机一般归机械设计,可能的情况就是你们中途换了电机,换完的只看功率什么的了,其它的没注意。

能想到的就这些,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V:
您分析得很到位,谢谢!但是电机运行正常温度不高,电机是正反转间歇运行的,走几米就停止,然后也要停几分钟再运行,用了2年都正常没故障的,就是改了流水线后才这样,现在把线换了(虽然用表量到是好的),用了1天多暂时还没事,再不行就加装热继了

网友W:
回复 楼主:
把接触器换了
就是接线虚造成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您分析得很到位,谢谢!但是电机运行正常温度不高,电机是正反转间歇运行的,走几米就停止,然后也要停几分钟再运行,用了2年都正常没故障的,就是改了流水线后才这样,现在把线换了(虽然用表量到是好的),用了1天多暂时还没事,再不行就加装热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W:
这个也不会,跳线8个接触器,这台电机是最后2个,其他电机没事,有用手拔肯定是紧的,现在都养成习惯了,接完线就要用手拔一下看下紧了没

网友X:
正反转的停止时间是不是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X:
正反转的停止时间是不是太短。
最少停几分钟才反转呢!

网友Y:
拆开看一下线圈

网友Z:
楼主 更新好了。最近没有烧电机吗。找到原因吗。

网友AA:
回复 楼主:
我这我弄得电机不管多大只要是检查出来线圈烧了的都会外修马达的修。比如0.25千瓦,0.5kw,0.6kw,0.3kw,0.2kw的,几乎大部分都是这么大的电机,没办法啊,这年头都不好混啊,技术再好!

网友AB:
楼主 更新好了。最近没有烧电机吗。找到原因吗

楼主:
回复 网友Z:
现在用了2天多了暂时还没事,流水线加长了 电机线也跟着加长了,原本电机活动的线现在延长变成不活动了(可能是这线的问题),已经换掉。而加长的线也已经换掉,等于就是从接触器到电机的线全部已经换掉了,希望没事了

网友V:
我看完后感觉之前我那分析都没对上啊。。

更像是缺相造成的,而造成缺相的原因是接触不良。。
先是运行良好,然后有点震动啊什么的,之后就少了1相,然后缺相烧电机,你们开关还是60的,跳不了。

完全是猜测啊,完全是

网友Z:
看来真的是线缆的问题。

网友AC:
看看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吧?电压的忽高忽低对电机影响很大的

网友AD:
今天差一点就烧了,时温度高还是冒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Z:
已经几天过去了,还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C:
这个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D:
冒烟了,温度不是很高!是缺相吗?

网友AE: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查查线径或匝数。

网友AF:
安装一个缺项保护看看怎么样!

网友AG:
引用 楼主:
已经拆过端盖了,线圈的确已经烧黑了![/quot
线圈三相全黑了吗?缺相不会三相全烧黑的,仔细观察一下。

网友AH:
你好,你行车小车电机是绕线式带电阻箱电机是吗,如果是你不妨查电阻箱里有没有断线,断线后起动电流不平滑会烧电机,我在钢铁企业遇到这样故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H:
我想你误会啦!不是行车的,是做胶合板输送的小车,之前该不会就是你打我电话的吧?谢谢啦!现在问题应该解决了,问题也许就是出现在一个接触器上面,拆下来之后用空开不停反复送电到线圈,用万用表测量其中一组触点有时候会有100欧姆左右的电阻,空开送一两百次有时候也没有,有时候几十次就有一次,初步判断是接触器触点问题,可是触点几乎是全新的,你们说怪不怪?应该是触点大电阻导致电机缺相烧坏的

网友AI:
是否电压太高了,装个电动机综合保护 器试试。

网友AJ:
继电器触点

网友AK:
如果是锥形电机,线圈全黑考虑电机转子间隙,或者刹车片故障

网友AL:
引用 楼主:
热继反应通常都迟钝,还没跳保护电机就已经烧了,总闸漏电开关跳了
那是你调节的电流值不对

网友AM:
17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AN:
听起来有点麻烦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