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1):
力控组态软件和变频器连接,在本机能进行正常数据采集,但是打包后的软件,安装到其他电脑时,居然通讯不上!!!求指导

网友A:
软件还是有问题吧!

网友B:
估计是版权的问题,或者是试用版的问题,联系力控公司获得技术支持是最好的办法之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问题?将工具软件卸载后,只有一个大包软件在我的电脑上,安装后与变频器连接都可以读取到变频器的采集数据值,放到另一台电脑通信失败,也就是连接不上。Modbus RTU协议,波特率、起始位、数据位、停止位。组态软件和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力控全国客服热线已联系,但是他们确定是不应该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厂家自己的软件,厂家是最懂了,还是让厂家的技术人员远程处理一下吧。
如果软件是购买的正版,厂家没有理由拒绝售后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