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离合器问题

楼主(2015-03-01):
(无正文)

楼主:
有哪位师傅看看这两张图片能知道这离合器的两组线圈四根线该怎么接,接多少伏电压,应该怎样控制的,多谢啦

网友A:
按照此图接吧:

网友B:
电机有些苍老,用于什么场所。看来环境有点恶烈。电机离合器,也想知到。

网友C: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原来是励磁电机啊。

网友D:
到底是电磁调速还是离合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你了,不过这电机不是电磁调速,只有两组线圈四根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没看太明白,以前没遇到过,肯定不是电磁调速,应该是离合器,就四根线出来,两组线圈

网友B:
哦,谢谢。看出点门到,两总线其实就是电碰离合器,要么起到减速,要么起到刹车作用。那么两组线,接在什么控制器上,多少电压,是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E:
是准备竞猜游戏吗?楼主什么都不提供说明和相关的设备解释。
设备是干嘛的?设备的控制箱和控制柜呢?设备原来的控制部件呢?设备是怎么来源的,不能追根朔源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准备竞猜游戏吗?楼主什么都不提供说明和相关的设备解释。
设备是干嘛的?设备的控制箱和控制柜呢?设备原来的控制部件呢?设备是怎么来源的,不能追根朔源吗?
是啊,如果不是电磁调速,那设备是怎么样工作,原来用什么控制发一下啊,不然大伙在这里光靠猜的。

楼主:
别误会,是这样的,一位老板从别处弄来的这个设备,没花一分钱,原来的控制箱柜都没了,具体怎么接线控制的不得而知了,他想用这个电机带动设备用来冷拔丝,转几秒钟停马上启,说是原来就这么工作的,就是不知道这四根线怎么接,我看了是两个线圈,每个线圈两根线,两根粗线两根西线,只有主电机有铭牌,线圈处没有铭牌。

网友G:
没铭牌的话,可能只有根据设备运行方式和操作情况去分析判断了,可找对设备较熟悉者询问,或者查同类设备的资料参考,等。

网友E:
拆卸马达前面的线圈结构出来研究,祈祷拆卸的线圈里面有像接触器内部的线圈上有标示电压规格的数据吧。
实在是研究不出来,只能先低压后高压进行测试了,一般都是直流电源供电。12V、24、36V。慢慢试吧。

网友H:
如果是励磁电机应该是5根线才对啊。

网友I:
我认为是电磁离合器。应该是2组大线圈。直流电压。具体电压应该在24V 或是36v

楼主:
回复 网友I:
的确是电磁离合器,钳工师傅拆开后说是。老板从别处又请了个电工师傅说是交流220伏,试验说是有磁性,拆开后试的,不知他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