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模块

楼主(2015-03-01):
请问FX2N的2AD或者2DA模块能用在FX3U上吗,求知道的回一下

网友A:
可以的。用法一样的。

网友B:
可以,程序可以看特殊模块手册,都有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样的话,程序怎么写,按3U的吗

网友C:
呵呵;按FX3U写也可以;
当然,用FX2N那样的通过FROM/TO来读写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