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1):
  各位亲,新年好 !

   昨天一个朋友电话说有一个 LG 120S 的 PLC 需要修改一下设备运行程序,明天去现场修改,今天看了一下软件,因为原来从没使用过这个品牌的PLC ,也想试试,因为离得很近,对这个 PLC 不太了解,网上也没有查到太多手册及资料,不知通讯线是不是和 三菱 FX 系列一样的 通讯线呀 ?

  请玩过的朋友速度帮忙给个回答,在线等待,明早去现场修改程序,修改原来程序,也就是加一个比较指令才能确认输出条件

网友A:
自己可以做,23交叉,5对5

网友B:
这个编程线手册上有的,看下自己做一根就行了。

网友C:
编程口是9孔的,与三菱的当然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 9孔的 ??  样子像串口一样的 梯形 9 孔吗 ? 我怎么看到一个 另外一款 LG 的编程接口是 圆形 的呀 ?

网友C:
圆口的是K10S的吧;

网友D:
120s的是D型9孔的。

网友E:
K120是九针串口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昨天去看现场,是这根线,D 形标准的 9孔的

网友F:
235 交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