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5-03-01):
请教各位大神,用vb跟西门子200跟电脑通讯时,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动plc的程序。然后直接连接plc,就像组态王一样,不动plc程序,就直接能连接。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本来就不用动PLC的程序

网友B:
通讯参数对了,连线对了。就可以通讯了

楼主:
用vb的话,不用增加通讯的部分内容吗?本人小白

网友C:
电脑上的VB是什么用途的?监控?状态监视?还是想对PLC进行控制它的输出?
如果是后者,必须修改程序。

楼主:
那您的意思是说要是监控,就可以不添加程序是吧

网友D:
呵呵;只有对应的编程软件才能改写PLC的程序;
你用VB无非是监控或更改PLC的继电器、寄存器、计时器等;

网友E:
用PPI协议,PLC不用做任何设置就可以与VB进行通讯。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了。感谢各位的帮助

楼主:
讲的真好啊。

网友F:
不知道是不是有用呢,先回复一下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用vb跟西门子200跟电脑通讯时,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动plc的程序。然后直接连接plc,就像组态王一样,不动plc程序,就直接能连接。先谢谢大家了。
亲!使用PPI协议即可,有问题可以一起研究!QQ149034219

楼主:
ppl协议不是没我公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