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01):
三台s7 300plc ,每台plc配一个tp270的西门子触摸屏用于监控。三台plc用于控制不同流程。利用mpi接口可不可以增加一台pc机用于监控三台plc,如果可以应该怎么设置网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台s7 300plc ,每台plc配一个tp270的西门子触摸屏用于监控。三台plc用于控制不同流程。利用mpi接口可不可以增加一台pc机用于监控三台plc,如果可以应该怎么设置网络呢。

可以,在只要MPI的站地址设置不同就可以了,注意同一网络两段的总线连接器的终端电阻的设置。

网友B:
可以,地址可能要改。

楼主:
那触摸屏的wincc flexible的项目和pc机的wincc项目应该采用哪种模式?单用户还是多用户,还是分布式的?

楼主:
也就是应该怎样组态网络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就是应该怎样组态网络啊

不用组态网络,只需要MPI地址设得不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
不组态网络的话,不会出现通信冲突么,比方说,两个plc同时访问各自的触摸屏,因为是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D:
触摸屏也是通过mpi接口连接的PLC对吧,应该是将6个设备的mpi地址设置不相同即可。
其实就是个mpi总线结构吧,最多可以连接32台设备组网监控。